两个5V电源怎么不相互影响?

楼主(2011-12-01):
两个5V电源怎么不相互影响?
RT,两个5V电源同时给一块板子供电,电源要怎么隔离才能不相互影响?
1.用两个二极管分别接在两个5V电源和待供电板子之间;
2.用两个小电阻分别接在两个5V电源和待供电板子之间;
两种方法都会造成电压降,那么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好呢?利弊是什么?多谢各位大侠
二极管
影响

网友A(2012-02-09):
个人觉得用2个二极管好点。
但是楼主为什么要2个电源要给一个板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使用二极管较好,冗余电源都串联和并联二极管,属于热备份。如果想没压降可以加继电器。

网友B:
有专用的均流芯片,可以保证两个电源电流相同,不过芯片好像比较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