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我自己做了一块2812的最小系统板,connect的时候连的上,可是代码烧进去后没反应,引脚没有输出啊,想问下各位大侠遇过这种情况没,或是可能哪里出错了,代码应该没问题,是例程代码来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问题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电路是否正确?“例程代码”对于不同的电路,也会错啊。

网友:
不用担心,估计操作问题。把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用两块2812芯片输出PWM波来驱动四路电机,第一块DSP驱动两个电机那部分调试好没问题,第二块照着第一块那样来,可是焊上去后,在用仿真器仿真时,仿真器connect得上,但是没PWM波输出,接着我写了另外一个程序,就是要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延时后再输出低电平,结果也测不到任何输出,所以现在有点怀疑硬件可能出现问题,就想请教下大侠遇见这种情况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用两块2812芯片输出PWM波来驱动四路电机,第一块DSP驱动两个电机那部分调试好没问题,第二块照着第一块那样来,可是焊上去后,在用仿真器仿真时,仿真器connect得上,但是没PWM波输出,接着我写了另外一个程序,就是要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延时后再输出低电平,结果也测不到任何输出,所以现在有点怀疑硬件可能出现问题,就想请教下大侠遇见这种情况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换了个仿真器,重新连接,有波形输出了,估计是仿真器问题,看来要拿去保修了,谢了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换了个仿真器,重新连接,有波形输出了,估计是仿真器问题,看来要拿去保修了,谢了斑竹

网友:
呵呵,有波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