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驱动继电器

楼主:
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是接NPN 还是PNP,为什么??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NPN的比较多些,因为单片机给个逻辑电平就能驱动了。当然前提是最好是Hfe系数高点的。达林顿管更好。

网友:
NPN、PNP、FET、direct drive 、……

要看datasheet哟

网友:
呵呵,同意三楼的。

网友:
我用过,驱动继电器的方式

小的的继电器12的可以用9014,如果是24伏大个的继电器建议用8050,或者用1413最为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一个集成芯片ULN2003,输入兼容5V的TTL和CMOS电平,输出带有二极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