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计算

楼主:
这个电路的阻抗怎么计算啊?

网友:
C的虚数电阻用JwC计算,j虚数单位,w=2(pi)f, f=1/t

然后正常计算总阻抗

网友:
打错了,电容是1/wcj

电感是jwL

网友:
估计首先进行星-三变换了

网友:
答案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τs+1)(τs+1)/(τ^2 s^2+5τs+2)。将其变形可得图中表达式。先进行星-三变换,简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