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AX038做信号源的请进!求助,谢谢。

楼主:
MAX038的频率是接第5个脚的电容值乘以第10个管脚的输入电流。

因此可以通过接入第五个管脚的电容来选择不同的频段。

现在我用模拟开关CD4051来切换不同的电容,发现根本就不行。(可能是导通电阻太大导致的)

所以我换成了继电器的,发现波形还是比把电容直接连到5脚的差些。

因此在此想请教以前做过的同学,是用什么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了!

好像有点长,呵呵。

网友:
这个没用过,ICL8038倒是用过

网友:
max038停产了

我们以前用过,不过已经停产了。

网友:
嗯 可以给点参考吗 谢谢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信号发生,做的很郁闷,一直都很郁闷,受温度影响中午和晚上出来的频率都不一样了

网友:
这么敏感啊。。

网友:
我用的时候挺正常的。

我用的时候就是按照数据手册的接法用的,没出问题,但后来停产了。
对温度那么敏感到不至于;
都已经好几年了,资料也找不到了,不过我记得我们调整频率是用电位器调节的。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