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cc2530的发射功率

楼主:
我用rfbasic的一个函数修改cc2530的发射功率,但是想找个方法测试下修改后的功率是否发生变化,但是电流只有在发送包的瞬间有个脉冲,无法用直流电测量出来。希望高手指点迷津,刚学zigbee,如果问题比较低级 希望不要拍我

网友:
可以用频谱仪测在SMA端子测输出功率。如果只是对比一下输出有没有变化,可以把两个模块位置固定,一个模块接收,另一个模块修改发射功率,读取RSSI值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