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不同系列CAN的设置问题

楼主:
用的IAR软件。2000(fury)的CAN程序拿到5791(tempest)中就有问题了。IO加了GPIOpinConfig函数。发是能发(抓到报文了),但是进不去中断。是IAR软件的设置还是程序中应该注意什么?中断程序中可以设置断点,但进不去,2000可以进去。icf文件改了FLASH和SRAM的大小。startup_ewarm.c是copy的9000的然后稍微改了一点。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在 startup_ewarm.c 中需要声明外部中断函数并添加到相应的中断入口处。

网友:
当然添加了。不然2000系列怎么进入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仿真器就好了。

网友:
CAN

CAN的仿真器,那种好,介绍个...

网友:
tempest系列必须用GPIOpinConfig配置一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