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锁定问题

楼主:
LM3S9B96的锁定问题,自己做了一个LM3S9B96的PCB,但是调试中老是出现锁定情况。也能通过JLINK实现解锁,但是无法调试,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S9B96的锁定问题,自己做了一个LM3S9B96的PCB,但是调试中老是出现锁定情况。也能通过JLINK实现解锁,但是无法调试,好麻烦!

莫非是传说中的芯片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锁住的,频繁锁住,是不是主频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频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