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流控制通断设备

楼主:
有没有根据电流控制通断的芯片啊?或者应该怎么搭建这样的电路,请各位提供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负载传感器,可以自己搭建。对于“提供下思路”的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你的具体使用条件不明确。

网友:
你取样电流跟一个参考值比较,然后比较输出控制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不能采用取样电阻的方法,主要是这个电流是万用表送出来的测试电流,主要目的还是测电阻,如果加上测试电阻的话无法测量准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载传感器是个什么东东,原理是什么啊?主要是我想测一个电阻的大小,但是由于这个电阻特殊性不能通过超过10ma的电流,因此需要加一个保护设施,所以想找一个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控制通断的芯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弱电流的测量通常都是需要串入采样电阻的,你可以把最后的测试结果减去精密采样电阻,得到最终测量值。

或者,你选择一个输出档位固定(输出电流固定)的测量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