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剖析Fx-1S小程序。

楼主:
按下X1 ,Y1输出。5秒后Y1关断, Y2输出。X2按下后无输出。

程序1能运行,程序2不能。请大家说初具体时序或每步执行后输入映像和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值。步甚感激!

网友:
用三菱的仿真软件仿一下

用三菱的仿真软件仿一下,里边有时序图的,不过你的程序也有问题,第一个程序Y1接通后自锁,就直接把Y2给断开了,Y2不可能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的仿真软件仿一下,里边有时序图的,不过你的程序也有问题,第一个程序Y1接通后自锁,就直接把Y2给断 ...

Y1和Y2互锁 ,通过时间继电器完成Y1到Y2的输出切换 。请问三菱的仿真软件怎么看到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