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2530+2591硬件,传送距离不一样呢?

楼主:
为什么同样的2530+2591硬件,别人做的软件可以传送很远的距离,而自己做的却传不远呢?

里面有什么技巧?

我们自己做都是TI的ZStack-CC2530-2.4.0-1.4.0中的程序控制2591,应该不会有问题。
功率设置也是默认的设置。

别人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做的,空旷地带能传1.6KM。

网友:
主要是在硬件部分上。。。  包括 PCB 布线,线宽,干扰,布局,焊接等等等等

网友:
传输距离跟你的程序关系不大,只要操控、配置正确即可,通讯距离由天线增益、发射功率、空中数据率、传输环境等共同决定,相同硬件条件下最好通过频谱分析仪等测试设备比对测试一下即可获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