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用Basic Timer 定时器让P2.0口上的LED每秒闪烁一次,其中中断程序中写道“P2OUT^=BIT0;  //P2.0取反”,这样写的话,执行完中断后,LED是闪烁一次还是一直亮着呢?(我怎么觉得会一直亮着,因为P2.0一直置高呀,还是说P2.0只是在中断时间内置高,结束中断,回到主程序后P2.0就置低,有点犯晕)

要是写成“P2OUT  I=BIT0”可以吗?

急~~

网友A:
好像是异或吧,不是取反吧?
后者好像才是或吧

中断不中断不影响端口的状态,只要改变就改变,没变也不会变,无论在中断还是不在中断中

网友:
,结束中断,回到主程序后P2.0就置低,有点犯晕)

要是写成“P2OUT  I=BIT0”可以吗?

不可以
回到主程序 主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异或吧,不是取反吧?后者好像才是或吧 中断不中断不影响端口的状态,只要改变就改变,没变也不会变,无论在中断还是不在中断中

 那个异或就是为了达到不断取反的效果。

建议楼主:

1、检查中断是否能触发。

2、检查中断响应后是否有清除相应中断标志位。

3、检查定时时长是否正确。

最好还是代码贴一贴,方便查错。

网友:
有点人家谦虚了点,可能有点还真当那样

网友:
中断中P2OUT^=BIT0,书上注释为P2.0取反,我想知道为什么点亮LED要用这种形式?用P2OUT  I = BIT0(这种形式也是书上出现的,是把P2.0置高)可以吗?

急~~

网友:
回复 网友B:

P2OUT |= BIT0; 这个是常亮(P2.0输出高电平)
P2OUT^=BIT0;这个是取反操作,什么叫取反知道吧,就是1,0,1,0,1,0不停的变,高低电平不断切换,达到闪烁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吗?
你要哪种写法,要看你想要哪种效果。
没事翻翻C语言的书,看看与、或、取反、异或操作(额,这好像是数字电路或者计算机原理的课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2OUT ^= BIT0; 这个是异或操作,但效果是把最低位取反,大家都这样写。
P2OUT = ~P2OUT; 这个是对整个寄存器取反。
P2OUT = (~P2OUT)&0x01;这个是通常理解的把最低位取反,效果明显没有第一句清晰简洁。同时这个语句改变了其他位的内容。当然还有其他比较笨拙的方法:
if (P2OUT&0x01) P2OUT &= ~BIT0;
else P2OUT |= BIT0;

网友: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