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升级遇到的问题!

楼主:
空中升级的代码大于20K不能正常运行?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空中升级?

网友:
检查你的程序存储空间是否够用,另外编译器是否有程序大小的限制。

网友:
如何检查的程序存储空间是否够用?编译器是没有问题的(已经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