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利用二极管、三极管构建一个检波电路,当有输入信号时三极管的输出电平为低电平,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这可不叫什么检波电路,最简单的检波电路就是半波整流。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的电流足够,用NPN三极管接成共射极放大器即可,这时有输入电流则晶体管导通,输出就为低电平了。

网友:
二极管可以实现检波电路

网友:
楼主是问三极管做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