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如何防浪涌?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之前做的电源,现在在做EMC测试,就浪涌没过了,上次去打,刚加了-1000v就爆了,TVS管都焦了,模块也短路了,现在相当头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浪涌的方法,希望能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压敏电阻

网友:
tvs+压敏  +共模抑制 放保险丝后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共模抑制什么意思,方便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g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那个TVS是单向的,那么打+-1000V,它能顶住吗?因为这个TVS还要用来防反接,所以不能用双向的~~~~

网友:
TVS怎么能用来防反接?
TVS并联在输入上
防反接另外串接二极管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