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LL

楼主:
我用的是一款开发板,器件型号是Cyclone II: EP2C5Q208C8,PLL从外部引脚输入30M时钟,输出三个时钟分别设置为30M,120M,180M,PLL工作模式:Normal,三个输出时钟相位偏移都是0。
使用Signaltap观察时,采样时钟120M,发现输出的30M时钟相对输入PLL的30M时钟相位偏移了90度,,正常情况下相位偏移不该是0吗?求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
google了下,是下面这个原因吗?
“The 90 MHz clock measured at the output of the PLL (but befor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will have a phase that is ahead of the 30 MHz
clock(PLL in). That is because the the 90 MHz clock should be phase-aligned
with the 30 MHz clock at the logic cell register inputs, and there is
a global clock delay between them and the PLL output.”
意思好像是pll输入时钟得和寄存器时钟同步,而全局时钟网络有延迟,所以pll输出时钟相对输入时钟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