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外部中断方式的按键的一些问题

楼主:
在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aspx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答,还是要靠自己找一点:

这是富士通单片机中的相关文档写的:

Jittering elimination is a problem in keyboard design.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e is to add a capacitor in the hardware circuit and the other is to create a delay
by using the 8/16-bit composite timer.

Encoding for the hardware method is very simple, only using the external interrupt, but the
jittering elimination process is not good since the system may not be able to scan the edge.
By comparison, the software method is more useful.

关于要了解抖动现象的问题,有个中文帖子很有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1691&extra=&page=1

关于LauchPad的电路图中使用外部上拉的问题以及一些知识:Internal Pull-up Resistors on MSP430x2xx and LaunchPad

关于这种简单电路按键的估算之类可以参见:MSP430 LaunchPad PushButton

这个应该能给点奖励了

网友:
补充:
我以前就有疑问,因为小日本富士通的相关文档中也是在外部画有电阻,但是没有写为什么。富士通的那个系列单片机也有上拉电阻,我也知道阻值误差范围比较大,但是我因为是试验,有时候懒得多焊东西,我的条件也有限,连导线都很痛苦只有硬质的可用,很不方便吆。因为还不是实际应用,所以我一直把这个问题放着。实际试验操作的时候确实发现了偶尔没有响应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是按键(我网上买的,便宜没好货呀估计)机械上没有接触到还是这个正如富士通文档中说的这个电路结构就有缺点还是连续响应了多次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我要验证的是我的其它软件而不是这个按键功能呀。

关于这种方式,应该还有许多值得想一下的吧,例如,mspG2的I/O输入是施密特型的(富士通的那个系列叫作迟滞型,不过有的管脚可以配置成CMOS型),这对这种形式按键有什么影响?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唉,买了东西,想着为论坛什么的怎么着也得主观贡献点什么。
不过我感觉论坛里也似乎有些神经病不正常的,以后不想怎么来了。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