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参考电压求解

楼主:
ADC12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选择2.5V或者1.5V。但是手册上又分参考电压的正电压和负电压,请问手册上的正电压只是方向不同,数值相同吗?比如我选择了内部参考电压2.5V,那么它的正参考电压就是+2.5V,负参考电压就是-2.5V吗?PS:自己可以焊个输出一定范围的电压的电路来直接接入ADC12的通道口测试ADC12吗?

网友:
楼主可以看到单片机引脚,有两个分别是VREF+和/VREF−,
在这两个引脚上可以加任意想要的电压,
然后在AD参考电压中选择参考正电压和负电压分别为VREF+和/VREF−即可。

网友:
1. ADC12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可以选择2.5V或者1.5V。但是手册上又分参考电压的正电压和负电压,请问手册上的正电压只是方向不同,数值相同吗?
答:  ADC12的内部参考由vref+管脚输出。

2. 比如我选择了内部参考电压2.5V,那么它的正参考电压就是+2.5V,负参考电压就是-2.5V吗?
答: 不会,VREF+为2.5V, VREF-直接接地

3. 自己可以焊个输出一定范围的电压的电路来直接接入ADC12的通道口测试ADC12吗?
答: 可以,但电压不能超过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