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爆价pcb打样kb板材单双面板50元起四层板200元起

楼主:
深圳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pcb打样和小批量生产的厂家,板材是kb公司的A级料,公司是统一一种板材,无其他任何板材,专业打样,交期快捷,星级服务。
在嘉立创PCB打样的7大好处:
1: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国最大的PCB打样厂商。
2: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板材一律采用建滔(KB)集团下的军工级别的A级料做板。
3: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国PCB行业首家开发使用ERP网上下单管理系统,支持24小时不限时网上下单,实时生产进度查询,实时快递公司进度查询。
4: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每天pcb打样超过1500款样板,交期短,准,快!
5: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低价求存,以质量取胜。
6: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PCB行业第一家与支付宝,财付通签约建立收银台的企业,方便客户支付货款。
7: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下单积分,消费积分可以抵扣货款(1积分=1元人民币)。
一:PCB打样报价如下
1:单/双面板  有铅喷锡(0.6--1.6mmFR-4) 规格:长和宽在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单价100元/网络价  50(10PCS)   交期:3-4天
2:单/双面板  有铅喷锡(0.6--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 绿油白字,单价150元/网络价100(10PCS)   交期:3-4天
3:四层板   有铅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300元/网络价200(10PCS)   交期:4-5天
3: 四层板   有铅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400元/网络价300(10PCS)   交期:4-5天
4:长和宽超过10厘米,喷锡(0.6--1.6mm FR-4),绿油白字。总价格=工程费(150元)+板费(5分)+菲林费(5分),总之用支付宝,网银支付的价格有优惠。
备注:1、以上报价不含税和快递费只(折扣价是指用支付宝,网银支付的价格);付款方式:支付宝支付,网银支付,快递代收。
2、同一文件中有不相同的板拼一起,则本公司按规定收取拼板费标准为:单/双面每多一款加收50元拼板费用,四层板每多一款加收100元拼板费用,如长宽超出10CM*10CM则按本公司规定加收光绘费和板费;沉金工艺每款加收100元(由于镀金板不好上锡投诉率很高,我司不再承接镀金板,一律做沉金工艺);绿油/白字不加价(其它颜色加50元)
3、加急收费标准:24小时加急每单加收200元;48小时加急每单加收100元。四层板加急:48小时加急费400元,72小时加急费200元。
4、本公司对17点30前下的单当晚可以生产(须客户确认订单),17点30后下的单则要在第二天晚上才能生产。
 北京PCB打样@快速PCB打样@北京PCB打样价格|北京PCB打样@快速PCB打样@北京PCB打样价格
下单流程:获取编号和密码-->网上下单-->等待审核与报价-->订单确认-->选择支付方式-->下单完成
二:如何获的编号
打开我司官方网站-->点注册-->点“我现在就想下单”-->点“我已经知道嘉立创公司价格”-->填写你的客户资料-->填写业务专员编号字母(Z)-->完成。
     1。请用IE浏览器打开,
     2。在首页点“注册”
     3。点“我现在就想下单”
     4。点“我已经知道嘉立创公司价格”
     5。填写你的客户资料
     6。填写业务专员编号字母:“ M ”
     7。获得ID号
   三:如何网上下单
登录-->填写订单-->上传文件-->等待审核-->网络付款(可选)-->收板验货-->快递代收款(可选)
     1。输入客户编号和密码登录
     2。在“订单管理”点“在线下单”
     3。填写订单
     4。点“保存”,计算总价格(系统自动报价)
     5。点“上传PCB文档”,把文件压缩成rar或zip格式上传
     6。等待嘉立创审核(上班时间才能审核)
     7。审核后,请在“订单管理 ” 点“ 订单确定” 再次确定你的订单。
     8。选择支付方式:1、快递代收(没折扣优惠)2,网络支付(享受折扣优惠)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可立即付款)
     9。网上下单完成,等待快递送PCB板到公司或您家.
服务QQ : 1434133484    电话:13631557491(吴先生)
公 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都市阳光3座12D
北京办事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克莱里雅商务楼c020
样板工厂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富地岗同富裕工业区C5栋3楼样板厂

网友:
这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
1:单/双面板  有铅喷锡(0.6--1.6mmFR-4) 规格:长和宽在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单价100元/网络价  50(10PCS)   交期:3-4天
2:单/双面板  有铅喷锡(0.6--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 绿油白字,单价150元/网络价100(10PCS)   交期:3-4天
3:四层板   有铅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300元/网络价200(10PCS)   交期:4-5天
3: 四层板   有铅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400元/网络价300(10PCS)   交期:4-5天
4:长和宽超过10厘米,喷锡(0.6--1.6mm FR-4),绿油白字。总价格=工程费(150元)+板费(5分)+菲林费(5分)
单双面板15cm以下板可以做加急,加急时间有24小时和48小时,加急单只能做10片,加急费分别是:200和100
四层板加急有48小时和72小时,加急单只能做10片,加急费分别是:400和200
加急单只能做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

网友:
嘉立创erp下单流程(pcb打样 电路板打样)

输入客户编号和密码(工厂上班时间:周一到周六9:00—12:00 13:30—17:30 其余时间仍然可以网上下单,和有值班员审核订单,可以付款,只是要等上班时才能安排到生产线) 周日不安排订单

1, 输入网址  进入到网站(输入编号及密码)
1,进入到系统,在“订单管理”点“在线下单”
2,填写订单:输入数量,大小(如果大小不清楚可以随便写一个)及数量 然后点下一步到填写工艺(这个一定能不能写错)
3,点“保存”,计算总价格(系统自动报价)
4,如果认可系统计算的价格,则点“上传PCB文档”
5,然后把文件压缩成rar或zip格式上传,文件名最好不能有特殊符号和空格 在上传过程中,如果出现在上传了27%不能上传的情况,尽可能换一台电脑试试或换一个浏览器试试,不要用偏门的浏览器,尽可能用常规的
6,等待嘉立创审核,一般审核的时间为半个小时左右,如果是早上,时间可能稍长一点,你可以先忙别的,过了一段时间刷新一下查看审核结果
7,如果您很急,可以联系右上角的客服QQ或跟业务员进行联系,催一下快点审核.(上班时间才能审核)
8,审核后,请在“订单管理 ” 点“ 订单确定” 再次确定你的订单。
9, 在点确认时,会强制弹出审核结果(或在点确认前点"查看"),你一定要重新看一下嘉立创审核结果

10,  认可审核结果的情况下,在点确认的时候会出现支付界面:1、快递代收(没折扣优惠)2,网络支付(享受折扣优惠)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可立即付款)
11,完成下单 等待发货!

网友:
支持的顶一下哈

网友:
双面板加急时间和价格:24h/200,48h/100.工艺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四层板加急时间和价格:48h/400,72h/200工艺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网友:
在嘉立创PCB打样的7大好处:
1: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国最大的PCB打样厂商。
2: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板材一律采用建滔(KB)集团下的军工级别的A级料做板。
3: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国PCB行业首家开发使用ERP网上下单管理系统,支持24小时不限时网上下单,实时生产进度查询,实时快递公司进度查询。
4: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每天pcb打样超过1500款样板,交期短,准,快!
5: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低价求存,以质量取胜。
6: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PCB行业第一家与支付宝,财付通签约建立收银台的企业,方便客户支付货款。
7: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下单积分,消费积分可以抵扣货款(1积分=1元人民币)。

网友:
选择嘉立创pcb打样 我们给你选择我们的理由与优势:

一:价格优势:1) 双面:5cm以内只要50元/款 10cm以内只要100元/款
2) 四层:5cm以内只需要200元/款 10cm以内只要300元/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中国还找不到第二家这么高的性价比,别忘记了上面的价格是全包测试,提供10片的价格。
3)所有的样板全免测试费,这个要重点提一下:在价格上这是很大的优势!

二:质量保证优势:1)此2012年开始嘉立创所有的打样样板,全部免费测试,以保证你收到的电路板百分百是ok的,开创了公开宣称打样免测试费的先河
                 2)嘉立创所有的打样样板,全部都是采用建滔(kb)A级料,不用一张其它的杂料,记住我们的kb料里是有kb标记,千万不要听信说没有kb标记的也是kb的a级料,只是没有标记。这么低的价格,用如此的真材实料,行内并不多见!

三:交期有优势:    只要是嘉立创的老客户都知道,也得到了客户的充分认可,嘉立创的交期不但快,而且稳,不是说一时快一时慢,为了交期,我们不惜成本,高峰停电时启用发电机,测试机设备光样板就多达50多台,生产线工厂是24小时开工。

                  电路板交期:
                  1) 双面板交期: 提供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服务 普通交期3天
                  2) 四层板交期: 提供48小时,72小时加急服务,普通交期4天

                  我们交期的准时率:
                  1) 加急板的准时出货率达到了99.5%
                  2)普通交期准时交货的达到了99%
                  3)普通交期中,提前半天到一天交货的有50%

四: 售后服务有保证优势:
                  1)样板,如发现哪怕一片有问题,将按板费的1赔5服务标准服务,而且最低不低于50元的赔付标准。打一个比方,如果你在嘉立创做了一款50元的样板,如果中间有一片发现有开短路,我们将退还你50元的费用,而且此次板子归你所用!(详见测试的板有开短路的赔付标准)。
                  2)少数,如果因我们的原因,样板不够发货数量,你将能要求重做,或赔付,赔付是按你的电路板的总货款除去数量乘少数的片数的标准进行赔付。打个比方,如果你打样10片的四层板总货款是1000  如果少3片,则要赔付给你的货款是 1000/10x3=300
                  3) 对于加急没有准时出货的,退还加急费用。
                  4) 对于一些是我们的原因,需要重做的,能加急的我们一律按加急进行服务。
五:erp系统操作的优势:
嘉立创的老客户都知道,从下单到收到板,98%以上客户不用通一个电话,很多客户对我们的评价说 嘉立创的系统太方便了,从下单,确认订单,网上支付,全程进度跟踪 查询发货单号,网上下载钢网资料 网上处理少数 网上申请发票,全程在erp系统完成,我们是国内首创,也是能做到全流程erp操作的唯一一家。

总结:嘉立创在不断进取,在不断创造出更多的优势,我们将打造中国最强,最大的pcb打样品牌 选择嘉立创,我给你选择的理由!

网友:
嘉立创售后服务标准:

一:测试的板如果还发现有开短路 按5片价格进行赔偿 最低不低于50元赔偿:
处理对象:经测试过的电路板,还发现有个别开路短路的现象
赔偿方案:按1片板子板费的价值5倍进行赔偿,赔偿金额最低不少于50元,最高不高于本次订单的货款 如一片板子长是10cm 宽是10cm 经测试还现有一片开短路的 则赔偿10x10x0.05=5(板费)x5(倍)=25元小于50 则直接赔偿50
处理流程:当你发现经测试的板有开短路现象,麻烦你不要急着维修,保持原样,如果有相机高清拍摄设备,拍摄一张照片给我们,如果照片能反映事实情况,我们用照片处理,如果没有照相设备不能取证,或拍摄的 照片不能反映情况,麻烦把板寄给我们,你寄回的板将由厂长亲自监测!
注意事项:1)发现有开短路的板不要修理,修理后没有办法取证
二:少数
处理对象:因在生产过程中,因人员,设备等原因而造成的出货成品板不够数
赔偿方案:嘉立创对少数提供以下几种方案供您选择:
【退款】:退款方案是您的总货款除于数量然后乘以少数的数量(在此要说明的是总货款,而不是只是退板费) 打个比方,你下单10片,总货款是1000元,少数3片,则退款总额为1000/10x3=300。退款的形式可以要求退还现金,或直接存为积分或备注到系统备注栏,下次一起消费,这是嘉立创公司比较推荐的方式!
【下次做板免一次加急费】:如果你要退的货款较少,而平时又有一些需要加急的板子,建议你选择此方式,对你比较划算。 如果你的退款额度小于50,则可以选择下次做板免一次48小时加急费,价值等于100元;如果你的退款额度大于50,则可以选择免一次24小时加急费,价值等于200元。嘉立创公司强烈推荐此方式,因为此方式处理效率高!
【补料补做】:对于一些客户,不够数出货,确实是要补做的,可以选择此选项,对于此方式,因处理效率低,从下单,到生产,都是一新的过程。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您选择此方式。
注:如果客户从收到板到一周内没有处理的,自动把少数的货款加到消费积分上,系统自动处理!
处理流程:少数在erp系统中都有记录,麻烦请在系统中直接实时处理,如果没有记录的请与我方售后或业务专员联系
注意事项:如果收到了货,请及时清点数量,如核点数量是否少数,如少数请及时到系统上处理!
三:加急没有准时出货
处理对象:因我方原因而导致没有准时出货!
处理方案:1)按加急的时间,如果是24小时加急,推迟到48小时则按48小时加急费计算,如果48小时的迟半天,则免加急费
处理流程:我方人员主动以客户联系,如没有主动联系请在网上售后服务---品质问题投诉中进行投诉!
注意事项:1)没有准时出货的定义不包含因快递送达而客户原因而导致的没有收到货,所以在选加急服务时,请跟踪好快递公司,不要快递送达是客户正好不在的情况发生 如发生另外意外事件则只能以我方公司另行协商

网友:
小批量已经开始接单了

网友:
嘉立创PCB打样/电路板打样最新收费标准:
PCB打样双面50元/款,吴生13631557491
PCB打样,电路板打样,线路板打样
PCB打样全国每天打样款数最多的厂商(1000款)-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每天pcb打样超过1000款样板。交期短!准!快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质量取胜,以价格求存。
JLC嘉立创PCB打样 跟单服务:吴生13631557491,QQ1434133484 业务专员编号:M
一:PCB打样套餐(套餐的工艺全部为有铅喷锡价格)
1、单/双面板  喷锡(0.6--1.6mmFR-4) 规格:长和宽在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单价100元/折扣价  50元(10PCS)   交期:3-4天
2、单/双面板  喷锡(0.6--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 绿油白字,单价150元/折扣价100元(10PCS)   交期:3-4天
3、  四层板   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300元/折扣价200元(10PCS)   交期:4-5天
4、  四层板   喷锡(1.0--1.6mm FR-4)规格:长和宽在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单价400元/折扣价300元(10PCS)   交期:4-5天
备注:1、以上报价不含税;付款方式:货到付款,快递代收,[广东省外快递费到付]。
2、文件以拼板要求,本公司规定收费标准为:单/双面每款加收50元,四层板每款加收100元,超出10CM*10CM则按本公司规定加收光绘费和板费;沉金工艺每款加收100元(由于镀金板不好上锡投诉率很高,我司不再承接镀金板,一律做沉金工艺);绿油/白字不加价(其它颜色加50元)
3、加急收费标准:24小时加急每单加收200元(自取或快递);48小时加急每单加收100元(自取或快递);四层板48小时加急费为400元,72小时加急费为200元。

网友:
现在已经全面接小批量订单,交期在5天的 样子,全部测试的板实行坏一赔五

网友:
一、生产制程能力
1、公司目前接单板厚:0.4mm  0.6mm  0.8mm  1.0mm  1.2mm  1.6mm   2.0mm  ,0.8以上板厚目前开料走的是负公差,例如1.0的板材是0.9MM成品在0.9以上,板厚回复客户公差正负0.1MM。

2、pcb文件设计要求
  1)钻孔:最小过孔≥0.3mm(12mil),2.0mm板厚的建议客户将最小过孔设计在0.4mm(16mil)以上
2)线路:线路层走线最小线宽、线距≥0.15mm(6mil),多层板内层线路走线最小线宽、线距≥0.2mm(8mil);最小过孔焊盘≥0.55mm(22mil),过孔焊盘大小可视文件具体情况而定,成品需要2盎司的板,外层线距线宽需要在0.254MM以上。
2.生产成品:
阻焊厚度:线路上5UM,线路之间10UM
沉金:0.03-0.1UM
喷锡: 20UM以下

二、普通正常交期板:
正常50片以内样板报价:
单面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00元(网络支付50元);
长宽尺寸都在10*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50元(网络支付100元);
2)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3)工程费:150元
4)板材费:长cm*宽cm*0.04元*板子片数
5)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4

双面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00元(网络支付50元);
长宽尺寸都在10*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50元(网络支付100元);
2)        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3)        工程费:150元
4)        板材费:长cm*宽cm*0.05元*板子片数
5)        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6
6)        测试费:长cm*宽cm*0.005元*板子片数+30(测试工程费)(超过1000个测试点需要加收的费用)

四层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cm*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200元(网络支付)
长宽尺寸都在10cm*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300元(网络支付)
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2)        工程费:400元
3)        板材费:长cm*宽cm*0.1元*板子片数
4)        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8
5)        测试费:长cm*宽cm*0.01元*板子片数+50(测试工程费)(超过1000个测试点需要加收的费用)
6)        小批量测试工程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