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6V转8V和5V用LM317能做么?

楼主: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电源,电池16V的给相机供电要转到8V的,工作电流要0.8-0.9A之间变化。请问各位大侠用一片LM317能做么?我用加了散热片实在太热,不过可以工作几小时。就是我要驱动2台相机,用2片317驱动,也就是要1.6-1.8A的电流。可是散热片太大,装不进盒子里去。用78H08去搞行么?

网友:
电流大发热难免的,不如换开关电源。317压差低时候最大电流也就1.5A,你这种情况要不分两段稳压,或者并联均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联的话317做工不对称会烧坏吧,两端稳压我觉得好像行,谢谢啊。

网友:
并联要采取均流措施,在输出侧串个小电阻即可,但并联不能改善发热问题,楼主应换用开关电源,比如LM2575的可调型等。

网友:
对了,LM2575是1A额定输出的,需要2A左右可用LM2576可调型即LM2676ADJ,该芯片的额定输出电流为3A。

网友:
lm317小弟用过     16V-8V的压降已经很大了,再加上将近1A的电流是肯定会发热的 ,而且会很热
不妨考虑一下LM2576或者LM2596,1A的电流肯定没问题   淘宝上面很多这两块芯片的模块    网上也有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对了电感是不是要专门找人缠呢?还是买色环电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