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
       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tms320f28027的复位脚通过电阻上拉接到3.3V,但是发现连接不上仿真器。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复位引脚一直在复位,74hz,低电平持续大约60us。求解啊,外围电源已经测过没问题。图片复位1为上电复位时低电平持续时间,2,3分别为上电一直复位的情形

网友:
你是如何布线的  估计PCB出问题了

网友:
CCS与仿真器连接经常遇到问题

CCS仿真器支持上我认为做的比较烂。如果你的复位电路选的某个典型电路的话我认为你不用怀疑你复位电路的问题。看一下jtag口的电路有没有问题。排除了原理的问题,我认为你首先要看仿真器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连一下开发板看是否正常。

我用CCS+合众达的开发板仿真器经常连不上去。我的经验是
1、查驱动版本对不对,设置对不对,有的支持usb 和pci。
2、片内有程序上电运行那要同步复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