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显示波形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在做430 的   ADC12+UART ,       想把测到的波形显示出来  !

       求一个可以显示波形的串口调试助手

最好能是     可以配置  双字节 显示的,   因为 12位的AD 数据吗 。            当然 如果 只能是单字节的话 好用的 也行

网上那个  V3.0  的不会用     会用的 教教我也行  !

感谢!

网友:
我那个自己写的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3950.aspx#9994

本来还有打算改成自定义的显示方式的单独软件以适应不同的需要,例如可以自定义计算公式等等,没劲了

以后自己需要用的时候可能再改改

网友:
我这里有不过电压可能不一样,如果你有需求大家会帮你修改一下

网友:
呵呵,很仗义吆

下了,拜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  宿舍网速太烂  也不好调试!  周二要考试  可能要到周二晚上才会有空去下下来调试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话  前期  直接输出0-----4096       看看波形
是这样的我是在对工频交流电采样研究频率成分 正负1.5V 左右的输入  信号调理加上AVCC/2  的电压提升一下   然后ADC12 ref  是AVCC       AVCC测了大概在3.24 V挺稳定的
理想输出在正负1.5V 输出波形了
再然后软件要加一个DFT     然后 显示一下  25HZ 50HZ  75HZ  100HZ  这几个频点的情况了
能不能  教教我自己 改改那个小软件   做一下简单的配置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宿舍网速太烂 也不好调试! 周二要考试 可能要到周二晚上才会有空去下下来调试 非常感谢!

哪里呀,看到你的帖子想起来随手发的,您要真看,到不一定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连多整理后来也没有没有做。不要光看我一时表面的文字

我不懂,也许像楼上也说的,用Labview能实现吧

宿舍网速慢?我昨天还看一个微博发的靓他们学校的实验室呢,我羡慕的呀,贴片放在那里随便用好像,可怜我舍不得一卷一卷地买,现在只有一些便宜非贴片的,用小盒子装起来叠起在一个纸盒里当储藏柜挡灰。

大概是把钱弄到实验室这样的刀刃上去了?那个照片看得我也崇拜呀,正好看过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虎一席谈关于南海争端的,我想不用了三四十年,二三年凭借我国的科技实力肯定能不让这些小国都敢藐视我神奇的国度

看来希望就落在你们这样的人身上呀

网友:
找个示波器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labview还真 不会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先用EXCEL  搞搞吧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用EXCEL 搞搞吧 多谢!多谢!

呃,你是有用就行

网友:
VC的没找到 目前也只有labview的了

网友:
hao  hao hao dong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