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2分频的问题?

楼主:
testbench:

reg inclk0;
reg  rst;
wire c0;
//wire c1;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din10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0(c0),
 //.c1(c1),
 .inclk0(inclk0),
 .rst(rst)
);
initial
begin
inclk0=0;
rst=0;
#5  rst=1;
end
always     #5  inclk0=~inclk0;
endmodule

代码:

module din10(rst,inclk0,c0);
input rst,inclk0;
output c0;
reg c0;
//reg [3:0] cnt;
//assign c1=inclk0;
//assign c0= cnt[2] ? 1:0;
always @(posedge inclk0)
if(!rst)
c0=0;
//cnt<=4'b0;
else
begin
  //cnt=cnt+1;
  //c1= cnt[0];
  //c0 =cnt[3];
  c0=~c0;
 end
endmodule

为什么modelsim仿真出不来 c0

网友:
图modelsim

这是modelsim 仿真

网友:
楼主,在ALWAYS模块下,C0只能定义为REG类型,你定义为WIRE类型,当然输出不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testbench中的C0为wire型是没有问题的,那是自动生成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的是下面这两句:
rst=0;
#5  rst=1;

always     #5  inclk0=~inclk0;

复位时间为5,而时钟周期为10,根本就没能完成复位,把复位时间改为大于10,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