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pll仿真问题

楼主:
我在modelsim中加了alter.mf和cycii.v库文件。又添加了quartus ii自动生成的pll.v文件,及测试文件。但是波形入是正确的,但是输出一直为z。哪里错了?谢谢高手回答,另外,我不仿真,直接下载到fpga板子中是正确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输入复位信号啊

网友:
modelsim中的寄存器要初始化,要么默认是X;这个用quartus联合仿真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楼上有人说了,复位一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时间单位设置成ps试试,我以前好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