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sim300模块之间可以互相进行通信吗?

楼主:
项目需要两个sim300模块之间互相进行通信,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两个模块也是一个当作服务器,另一个当作客户端吗?
两个模块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用短信通信
2:如果选择GPRS 的时候 你的IP不是固定的,你每次的链接都会有不同的IP
有一种卡是固定IP的可以做到 我原来 用过

期待有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