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怎么一次性接收完缓冲区所有数据

楼主:
我在编写串口接收PC软件发来的数据的时候,总是不能一次性完整的接收完数据,因为每次PC软件发来的字节是不固定的,所以不知道要怎样把缓冲区里的数据都接收进来,保存到一个数组里面data[ ]!这就好像是所谓的动态数组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51单片机缓冲区不就8位,有这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八位啊  我能接收 你只是没看明白我要说的而已。就是说我如果用PC第一次发送过来AB   AC  AD    第二次发AB   AC  AD  AE 这样的话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接收了,如果设置循环接收3个字节的话  第二次肯定会漏掉AE

网友:
如果字节之间间隔时间固定的话可以设一个等待时间,超时了就视为一次传送完毕

如果时间不固定的话....可以设一个表示传送结束的数据里用不到的特殊字节

如果所有256个数都要用到或者是不能设置的话...那估计就没办法了,让人去判断也无法判断是否传送完毕了吧

时间不确定,内容也不确定,至少我是分不出来了

网友:
pc软件上可以设定一次发送的数据量

网友:
你这表述很奇怪嘛,看不明白是正常的。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

我当初就这么干的,接收到数据就就开启定时器并重新赋初值,当定时器溢出时(也就是说超过2帧数据间应有的时间),置位某个变量(标志接收完毕)并关闭定时器。

至于定时多少,你可以试试吧,估计几毫秒就成。

如果你是用查询式来判断接收,也可以while里面设置一变量,循环一次加1,超过一定次数(也就是说超过2帧数据间应有的时间)就跳出,置位某个变量(标志接收完毕)

这个次数嘛,你可以试试,我也忘了要设置多少了

网友:
如果PC发送的数据可以自己任意改写,那就加个结束标志位咯。

网友:
这些问题主要是你自己要搞清楚数据规律,程序上区分一下就是了

网友B:
我这边也想清空串口缓存区,请较大神:
我PC正常给我发通信协议AA1C或AA0C,我程序功能实现无问题;
但是我担心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一个干扰,产生一个乱嘛,比如AA,随后我PC再发协议信号,通讯就不灵了,程序大致如下: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接收中断标志
                cut[j]=SBUF;
                j++;
                if(j==2)
                {
                        low4=cut[1]&0x0f;
                        if(cut[0]==0xaa && low4==0x0c )
                        {
                                RI=1;
                                j=0;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1;                        //串口接收标志位置位
                        }
                        else
                        {
                                cut[0]=0;
                                cut[1]=0;

                                j=0;
                                ES=1;
                                RI=0;
                        }
                }
                if(j>3)
                {
                        //报错
                }
        }
}
我这样操作,清空的是自己的变量,一直没有清空串口缓存区,所以一直存在问题,请大神看看,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
发字节数

网友:
确定一个通信协议,规定数据格式就行了,简单做点工作就不用这么纠结了。还有,为什么要一次接收完?用中断接收不行吗?

网友:
最好是用串口接收中断!如果不用中断就用程序写个软环形串口缓冲区!

网友:
做工程的作法:开辟一大小固定的个缓冲区,一个写指针,一个读指针,一个翻页标志;每接收到一个数据,保存到缓冲区,写指针+1;写指针到顶时,翻页标志置位,写指针返回底部。比较读指针和写指针:读指针小于写指针,或翻页标志被置位,说明有数据,将数据读出;读指针到顶,指针返回低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想清空串口缓存区,请较大神:
我PC正常给我发通信协议AA1C或AA0C,我程序功能实现无问题;
但是 ...

你清空了cut这个数组,j到2就清零了 不会大于3吧

网友:
pc就直接发数据 没有协议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