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问题

楼主:
msp430单片机进入了低功耗模式 可为什么中断中的程序还能执行

网友:
小白的理解是中断可以唤醒

网友:
中断把MCU唤醒了,然后执行中断程序,执行中断的时候,MCU已唤醒。
在中断中可以选择继续低功耗或者退出低功耗模式。
仔细阅读user's guide会有深刻的理解。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建议你能够踏踏实实的来阅读User's Guide,不要做浮躁的电子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