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慢慢学三:NTC电阻测温度

楼主:
测温度用DS18B20?杀鸡焉用宰牛刀,既麻烦又浪费。EXP430FR5739不是板载了NTC热敏电阻了么,何不利用?(本想用片内温度传感器,但是误差可能过大,遂放弃)

板载NTC电阻在25℃下为100K,温度升高电阻减小,温度降低电阻增大。由于不知NTC电阻具体型号,我就在网上随便找了个阻值与温度的对应表,写了本程序。因此测量结果可能不精确,有一定误差(电阻误差,AD误差,电源3.6V误差,REF2.5V误差)。

本程序仅仅是个测试程序,可能潜在一些问题,望大家反馈。

程序功能描述:

P2.7输出高电平(~VDD3.6V

P1.4(A4) 做为模拟输入,REF输出参考电压2.5V,单通道多次转换,取多次结果之平均数。计算出NTC两端电压,求出当前电阻,查表得出对应的温度(本程序未对结果进行精确计算,因此有一定误差,结果为整数,测量温度范围-20~90℃)。

温度结果通过板载串口输出,可用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等工具查看,波特率96008N1,无。

上传整个工程:

网友:
我的msp430 application uart 怎么一直装不好呢,求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东西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GUI啊??要装JAVAJDK

网友:
哎,折腾死我了。。。就是那个uart驱动没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装IAR的时候就自动把驱动安上了。
直接插上就能用了,没安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安过驱动吗,驱动在IAR里面找找
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

网友:
你说的方法试过了,可是它还是显示...

网友:
我在里面找到了我电脑win7-64位的,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7家庭版的吧。

网友:
哎,真是伤心啊

网友:
旗舰版的。。。呜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怎么搞的,太悲催了。。。

网友:
板子的原理图有么 请问楼主 想看看NTC是哪种型号 以及是什么解法来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理图在此,只是其中未提及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你的IAR版本太低了。我用的IAR5.3毫无压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 有些驱动装不上。PL2303的就装不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的参数怎么得来的呀?例如B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