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友的请教。求帮助

楼主:
比亚迪汽车车载导航用的是winc5.0的系统ARM9+64MB内存的一体机,我们研究发现只有用他原厂的导航软件才有声音出来,如果换了导航软件就不出声了。具体分析了原厂导航软件的启动过程,发现他是调用了coredll、dll文件的函数了?我想问问一体机的注册表可以修改么??如果让其他软件调用coredll文件呢??或者进入wince系统的同时直接加载呢??谢谢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最后能帮我写个批处理文件 小的对编程不太懂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啊!

网友:
路特仕机器只能用凯立德有声音

路特仕机器只能用凯立德有声音,用其他导航软件没有声音,我的机器操作系统是WINCE5,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跪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