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UCOS+UCGUI下显示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这UCOS+UCGUI下移植了一个2.4屏的程序到一个3.2屏上显示,但是发现3.2屏上只显示一部分,而且建立的slider在滑动时手指在触摸屏上的位置和slider的位置会差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2.4屏和3.2屏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由于本人是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的坐标可能不一样,你先把显示 的层级与坐标看一下,如果你的了视图在容器中的位置没有处理好会出现 这种情况的,也就是你触摸计算的位置与slider在容器中的坐标有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你的这个容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2.4寸屏和3.2寸屏的分辨率是否相同,是不是都是320*240的。如果不是请检查以下文件
1、LCDConf.h中的两个宏定义
#define LCD_XSIZE      (32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24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2、GUITouchConf.h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20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240
#define GUI_TOUCH_SWAP_XY    1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X   0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Y   1
检查以上宏定义是否与你使用的液晶屏相符合,如果不符请修改后我想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分别率相同的,那么就是液晶屏的扫描方式不同,这需要你认真比较一下两种屏控制器的使用手册,然后修改以上两个文件中的宏定义,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顶楼上,应该是这个问题
补充一点,#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20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240  还不全,还有上和下,根据裸奔的触摸屏识别代码获取后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