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10液晶时钟

楼主:
看到坛子里juring兄发的帖子用launchpad驱动5510液晶,感觉蓝色背光很惊艳,速度就上网淘了一个,这个周末有点时间就试了试,还不错。
由于在家没工具,没有焊接,受juring兄启发,板子直接插在IO口上,包括VCC,这样也好,可以完全关闭液晶模块,低功耗省电,缺点是占用俺宝贵的IO资源啊。程序参考了juring兄的帖子,地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730-1-4.html和网上的一些绘图函数。

折腾了两天做了一个时钟的界面,时钟部分还没做,手头没烙铁,ds1302没法子接。
后续准备加入闹钟,日历,收音机(手头有收音模块,如果2452脚位够用的话),语音报时之类的,前提是要有时间....

Anyway,showing first....

更新程序在这里,时钟粗略用了延时,仅作演示用。今晚悲剧的发现,当初的设想可能要黄了,应为flash不足了,哥郁闷啊,悲催啊,那位兄弟帮我把它优化优化,我C语言底子差....

网友:
我也纠结过到底是用掉电模式还是用I/O提供电源呢?不过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你们不一样

网友A:
不错不错,那个模拟时钟部分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那个模拟时钟部分怎么实现的?

5510的驱动方式确实纠结,但是其实只要我们能画点,什么图案都是能实现的。

我是这样做的:

1、在内存里开辟一段空间32x4x8bit用作模拟时钟的显存区,所有的画图操作都先对它操作,然后再更新。

2、写一个画点的函数,将实际的点(84x48)转化为5510的驱动数据。

/*-------------------------------------*/
void Write2CRam(char x,char y)
{
  char byte=1<<(y%8);
  CRam[x][y/8]|=byte;
}

3、由给出的圆心坐标和半径画出时钟位置。

4、由传入的时间数值计算出小时和分钟指针点位置,并由圆心到其之间画线。

5、为了解决时钟旋转问题,在每次更新指针前,清除上一次指针(也就是反画点),并储存这次指针终点的坐标。

/*-------------------------------------*/
void Clear2CRam(char x,char y)
{
  char byte=1<<(y%8);
  CRam[x][y/8]&=~byte;
}

6.调用一次重画或部分重画,将显存内的数据更新到5510里面去。这样每次刷新只用重画指针的那条线就好了,省时省力。

其实其它的都是很简单的,只是实现画点和清除点和别的LCD不同而已。

网友C:
真的很漂亮~~
闪存不足可以去淘宝的利尔达买16KB闪存的MSP430G2553,有DIP20封装的,9元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漂亮~~闪存不足可以去淘宝的利尔达买16KB闪存的MSP430G2553,有DIP20封装的,9元一片。

算了吧,挑战一下,看能做到那一步,加入ds1302应该没问题,其他模块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10的驱动方式确实纠结,但是其实只要我们能画点,什么图案都是能实现的。
我是这样做的:
1、在内存里开辟一段空间32x4x8bit用作模拟时钟的显存区,所有的画图操作都先对它操作,然后再更新。
2、写一个画点的 ...

很好很好,我试试~

网友:
很酷的東西
有機會買來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