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楼主:
EWARM5.41版本编译链接出错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referenced from putchar.o(dl7M_tl_in.a)]
看到以前一个帖子里说
“IARARM520的ewp文件中Release版本的GenLowLevelInterface配置项默认是关闭的(即值为0,该配置项在Debug版本下是打开的,即值为1),这会导致Release版本编译时报错: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referenced from putchar.o(dl4t_al_in.a)],只要手工修改ewp文件把GenLowLevelInterface配置项的值置为1即可解决问题。”
但是试了编译都不行了,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打开的工程是用较早版本的IAR环境开发的 而5.41里面"__write"估计已经改写过了 不是"__write"了 你试试看把"__write"改成"__iar_wri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打开的工程是用较早版本的IAR环境开发的 而5.41里面"__write"估计已经改写过了 不是"__write"了 你 ...

具体在那个文件里修改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