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0

楼主:
不能下载程序, 在flash地址0X00处出错, Debug log win 提示错误: 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0,

什么原因呢 ?

网友:
flash格式化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格式化

网友:
好像是设置错了吧。

网友:
我调试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Linker->config->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中,选择该工程目录下编译后生成的.icf文件,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这个方法成功解决问题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