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程序要按复位程序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初学149,今天写了个小程序,用硬件仿真器把程序烧进149里,在IAR软件里点击全速运行,没有作用,但是手动按系统复位键后,程序才开始运行,出现对应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单步调试有效果吗?你看看选项里是不是用软件仿真了。

网友:
我碰到过,IAR有个设置没设置对,具体的记不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步运行有现象的,IAR里面设置成硬件仿真。但是就是点击IAR的全速运行就没有现象,按板子上得复位键就现象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写的其他的430程序用硬件仿真器把程序烧进430里后,点击全速运行是可以出我想要的现象的,就这个程序不能。

网友:
入口问题

自己原来也碰到过,上电运行仅仅以部分代码,复位后运行正常,最后发现是上电后起始代码运行的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