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MSP430FR5739这个驱动怎么装不好啊,求大神解决

楼主:
果决上图。。。

网友:
你是64bit系统?

网友:
我的还没有插过电,看到这个,接上试了一下,自动找到驱动。我的也是64位系统,不过我的机器上同时装有IAR和最新版的CCS
什么时候插到我的破旧笔记本上试试看,不过那不是64位的,xp下,IAR

网友:
那我的怎么办啊,难道还要装ccs?

网友:
直接装CCS或者IAR算了,自带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