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09输出PDF打印大小就是不对啊!!!!!!!崩溃了。。。。

楼主:
求助。。。

网友:
自己制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输出的PDF总是大了。网上也搜过,比例什么的也设过,还有什么虚拟打印机装不上,还有说用autoCAD.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jiushi就是不能在一页上显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打在A4纸上,本来7厘米宽的板子变8厘米了。DIP封装的脚距都变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你们的设置没有正确哈。。。。正确的对outJOB文件的Print pcb设置里面正确了,打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管是AD几。。。。本人正在使用AD9/1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说的具体点吗?你是用自带的smart pdf输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文件尺寸大小与pdf软件无关哈,你在outjob里面的设置正确的话,打印出来的就是实际大小。。。一般我们打印不用软件直接操作,而是转换成PDF再打印,LZ就是这样吧。   我公司里用POWER PCB,晚上回去把步骤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拉 ,我在自己看看。

网友:
你装个虚拟打印机就行了,我成功了,我用的DXP如果需要qq联系707254607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我也装了虚拟打印机,不过打出来还是差一点,不过这次可以用了,误差0.0005。你用什么虚拟打印机的?我用的是DOPDF。

网友:
打印时缩放比例设置为1即可。

网友:
AD软件打印功能很好设置

网友: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如果确定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打印机的原因,有的会出现偏移,换个类型的打印机打印看看。

网友:
回一个坟贴
根据百度出来的实际试验了下,还是可以的。
画PCB的时候将border options 设置为 display sheet,就是显示背景页面,然后将这个页面的大小设置为210*297,A4纸的大小,
然后开始smart pdf ,在PCB printout setting是 选项卡中将area to print 中选择第二个选项:specfic area,再选择Define ,鼠标点PCB图的背景sheet的两个对角,表示选中整个sheet的区域,再一路next 到完成。具体误差成都就是你选中sheet的准确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一个坟贴
根据百度出来的实际试验了下,还是可以的。
画PCB的时候将border options 设置为 display she ...

觉得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