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能不能跑ucos-II

楼主:
430能不能跑ucos-ii,网上看到别人在msp430f149上运行过来,效果如何啊,还有430至少需要多少的ram才可以跑ucos-ii????本人菜鸟。。呵呵

网友:
【资料共享】关于MSP430 上移植UCOS-II

MSP430可以跑UCOS-II,但是一旦跑系统,就不太好设计MSP430的低功耗。
请参见我的附件

Triton.zhang

qq:906411450

网友A:
肯定可以跑,我在我的1611上跑得很正常。149ram好像小点,最少3~4K就能跑起来吧。

网友:
首先,MSP430上肯定可以跑ucos,在F247上已经跑通过,RAM的要求不太高,应该2K足够

网友:
多谢板凳

多谢板凳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430可以跑ucos-II,Triton zhang的资料很不错,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看RAM够不够把 应该

网友C:
可以跑的,我在149和5438上都跑来着。低功耗处理的时候可以放到钩子函数里面。蛮好的

网友:
msp430F5xxx以及6xxx  ucos可以进行裁剪一直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也可以移植FreeRTOS。可以查看MSP430F5438A的的EVM软件包使用的就是freerots。

网友:
个人感觉MSP430跑操作系统没什么实际意义,低功耗是MSP430的DN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跑,我在我的1611上跑得很正常。149ram好像小点,最少3~4K就能跑起来吧。

能指导下吗,我现在也需要在1611上面跑UCOS

网友:
帮顶,正需要学习这个

网友:
理论上2K就可以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跑的,我在149和5438上都跑来着。低功耗处理的时候可以放到钩子函数里面。蛮好的
请教下,中断函数一定要用汇编编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可以跑UCOS-II,但是一旦跑系统,就不太好设计MSP430的低功耗。请参见我的附件

Triton.zhang
qq:9 ...

学习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