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8F6720中全局变量问题求解~

楼主:
本人PIC单片机初学者,问个弱弱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

PIC 18F6720中,定义全局变量A,但在主函数中A的值为什么不能改变?

Unsigned char A;

Main()

{

//初始化省略;

If(RA=1) //通过按键给高电平

A=1

If(A==1) //亮灯观察A的值

RB=1; //RB外接一个LED

Else

{

RB=0;

}

}

此时无睇是通过veiw菜单中的watch查看A的值还是通过观察LED灯,A的值都为0.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但如把定义放到main()函数中,LED灯可点亮,但通过VIEW中的WATCH工具查看A的值仍为0(见下程序),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Main()

{

Unsigned char A;

//初始化省略;

If(RA=1) //通过按键给高电平

A=1

If(A==1) //亮灯观察A的值

RB=1; //RB外接一个LED

Else

{

RB=0;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程序能跑吗,需要一个无限循环吧,否则程序一跑就飞了

网友:
因为你程序一跑起来就飞了, 所以要改成for循环或while循环, 还有,你还要设置RA为输入, RB为输出. 不然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