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连续读写请教

楼主:
想通过I2C连续写数据和读数据,用for循环来操作,写入的都是第一个数据,后面的就没有写入了,读也是这样。但如果不用for循环写,直接写入两个数据可以实现,但是读得时候也不能实现;在网上搜了下也是用for循环啊,但是我的怎么不能实现呢?请大家指教下该怎么修改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CL=P3^0;
 sbit SDA=P3^1;
 char tmp,i,*ap;
 char code table[]={0x3f  ,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
 void delay()
 {;;}
 void delay1()
 {
      char m,n;
 for(m=0;m<100;m++)
    for(n=0;n<100;n++);
 }

 /*------I2C开始函数----------------*/

 void start()
 {
      SDA=1;
 _nop_();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可有可无
 }

/*--------I2C停止函数-------*/

void stop()
{
     SDA=0;
_nop_();
SCL=1;
delay();
SDA=1;
delay();

}
/*------I2C OD门,初始化时要pull high*/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I2C应答函数,应答信号在第九个时钟出现-----*/

void ACK(bit a) //  等候应答
{
     if(a==0)SDA=0;
   else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1; //这里要释放SDA

/*------host 向slave写数据--------*/

void writedata(char a)
{
     tmp=a;
for(i=0;i<8;i++)
  {
       tmp<<=1;  //左移 D7移入CY,PSW.7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一定要先SCL=0,不然会又读SDA,这样先使SCL无效
   SDA=1;   //释放SDA line .接收完数据后要释放,MCU准备读下一个应答位
delay();
}

/*----------host 读slave 数据-----*/

char readdata()
{
    char k;
SCL=0;
delay();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SCL=0; //一定要先SCL=0,不然会又读SDA,这样先使SCL无效
SDA=1;   //释放SDA line .接收完数据后要释放,MCU准备读下一个应答位
delay();
return k;
}

void main()
{
     ap=table;
     init();
delay();
start();
writedata(0xa0); //device ID ,前四位固定,后三位可编程,D0表示读或写
ACK(0);
writedata(3);      // 寄存器地址范围0~ 255
ACK(0);
for(i=0;i<5;i++)
   {
   writedata(*ap);
ACK(0);
ap++;
}
stop();

    delay1();

start();
writedata(0xa0); //device ID ,前四位固定,后三位可编程,D0表示读或写
ACK(0);
writedata(3);       // 寄存器地址范围0~ 255
ACK(0);
start();
writedata(0xa1); //device ID ,前四位固定,后三位可编程,D0表示读或写
ACK(0);
for(i=0;i<5;i++)
 {
     P1=readdata();
      if(i<4) ACK(0);
   else ACK(1);
  }
stop();
     while(1);

}

网友:
我写IIC的时候,开始是自己写, 怎么调都调不出来, 最后参考了网上的源代码,楼主可以先参考一下别人的源代码,然后尝试自己独立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了啊,有些就是模仿人家写的,难道是因为proteus的问题,我用那个虚拟示波器抓得波形不对,而且用灯来模拟的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