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教自制430BSL下载器下程序问题。求各位指教

楼主:
用的是PL2303HX转串口,下载时:
430         PL2303HX
TCK  与     RTS,
RST  与    DTR,
P1.1  与    RXD,
P2.2  与   TXD
短路
单片机用的MSP430F149,只有核心板

用MSPFET下载出现错误:擦除失败!   Synchronization error.
求指教啊
找了一天的原因也没找到

网友:
这个是经常遇到的错误,首先查看是否芯片类型选错了,然后把2303拔掉在插上试,多试几次有可能烧写得起,因为2303的兼容性不怎么好,最好是买进口原装,国产的更差,网上做一般是选得WCH340T

网友:
回复 网友A:

WCH340T也能行么?
呵呵
这块还是不行
另一块做在板子上的可以用了
很纠结啊
今天下午把单独做的那个BSL下载器改成和最小系统板子上的一样的还是不行
难道就是兼容性的问题?
芯片型号是没错的

网友:
用国产的2303完全没问题, 我用过好多了, 没事
检查其它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