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小电阻,又有限流要求,想不出新的办法了

楼主:
利用万用表测量0-10欧姆的电阻,但是要求在外面加上保护电路,就是确保测量电流的大小不能超过10ma,如果超过了10ma,则保护电路动作,实际上可以选择测量电流小于10ma的万用表的,但是用户坚持要加上保护电路。
目前自己想的方案是,采用四线式测量方法,加一个电流检测器,通过一个较小的电阻测量电流大小(主要目的是不改变器测量电流的大小),并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实现测量,但是觉得这个办法有点笨。
各位能不能提供一个办法就是实现输入电流保护的功能的电路啊,或者通过限制电流的芯片完成,就是说如果测量电流小于10ma则,通过限制电流芯片的电流大小为其本身,但是当电流超过一定的界限时,电流会被钳制在一个固定的输出上。自己考虑用恒流二极管,好像不能实现啊,因为是通过万用表内部恒流源提供电流,而不是通过电压的形式,所以不知道恒流二极管能不能完成电流的控制。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们给提供一下思路吧,或者给个电路图也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桥!

电桥!

网友:
leosky568
可以考虑采用ADS1147/1148/1247/1248。这几颗ADC内部集成了恒流源,PGA以及ADC core。按照你所说的情况,可以使恒流源电流流过小电阻,产生一个测试电压。将测试电压送入PGA放大后即可做AD转换。这几颗芯片的资料可以在下面的网址找到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