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手机触摸屏

楼主(2011-12-05):
单片机和手机触摸屏
我在想:单片机和手机触摸屏可以连接一起吗?该怎么传出数据?有谁能指导一下呢?谢了!
触摸屏

网友A: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四线电阻触摸屏”+“单片机驱动”,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之前也发过一个相关的,里面有一些资料,你也可以参考下,帖子在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68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