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linux交差编译环境的区别

楼主:
这两个不都是最终都是生成arm的识别的文件,有什么区别吗,生成的格式不一样?这两个环境各生成什么格式文件,如何下载或者说用什么软件下载?有人说ads一般用于裸机编程,是这回事吗? 我是菜鸟,不要喷我,感谢啦

网友:
ADS一般用于裸机编程是对滴,交叉编译工具要强大很多!~

网友:
你所谓的ARM识别的软件,是ARM的机器语言。这个最终生成的,当然都是这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同样的东西,在编译功能来说。

都是把C代码编译成ARM机器代码。

不过,gcc是单独的一个编译器,而ADS这些是一个IDE,内置了编译器。很多操作都可以通过选项和点鼠标,而gcc则要用命令来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nux的交差编译环境不止是gcc吧? 我想了解ads和linux交差编译环境在使用上的区别,不会没区别吧?假如说开发amr7+uclinux,是两个选其一,还是只能用一个,还是两个一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不止。
据我所知,还有一些跨平台的编译器IDE,比如codeblocks。

使用上的差别,那是肯定有的。但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种类型?
但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
一个是IDE,一个仅仅是编译器。

网友:
两者差别很大

两者相差很大,首先在应用上说,ads是运行在windows环境下的,集合了编译器,编辑器,烧写程序等调试器。而交叉编译环境运行在linux环境下,在编译时会调用许多linux库函数。所以说前者用于裸机编程比较方便,后者用于带linux操作系统的编程。
       另外请各位光临本人的淘宝小店,本人现在从事嵌入式开发板及书籍租赁业务。
        Http://shop6973805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