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个MSP-EXP430FR5739怎么晶体焊盘怎么好像焊过的呀?

楼主:
一直放在那里没怎么动,昨天才插上电试试驱动。刚才看相关的介绍视频,看完后,有端详了一下这个套件,发现放晶振晶体的三个焊盘好像焊接过的呀,上面有焊锡!不是薄薄的没有焊接过的样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难道我还要检验一下有无其它问题?

请问大家的板子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
晕,应该私下问的

本来就买了一个LaunchPad,还又买了这个,有点怎么来着?
只要没坏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购买过的朋友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如果确实楼主的板子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忙调换。

网友:
上面确实有焊锡

JTAG部分没有器件的也有焊锡的,对使用应该没有影响的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是这一批板子都有焊锡的吧。楼主看看使用上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请随时与我们客服联系。

网友:
估计没问题吧,可能是波峰焊之类就是这样的

我是因为我那个LaunchPad没焊接的焊盘上就是一点焊锡都没有,就是焊锡颜色白的,没有堆积的焊锡,一点也没有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有点焊锡没啥!
LZ测试下看看是不是好的,有问题可以跟客服联系

网友:
你看下launchpad的晶振那里空出来的两个电容的焊盘,也是有焊锡的

感觉这个没什么的

网友:
我买的上面也有焊锡,不过不影响使用,感觉是为了方便焊晶振故意放的焊锡

网友:
我的也有焊锡,有焊锡不等于焊过啊,就算焊过,只要不影响使用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