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提示错误

楼主:
LedINT.c(36):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每一个工程都有,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INT.c(36):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每一个工程都有,为什么?

你就在最后一样按下回车键,给多一行呗。

MDK编译器是这样的定义的,并非语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