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的msp430手工焊接如果温度过高是数据丢失还是损坏?

楼主:
看430FR5739系列的视频介绍手工焊接如果温度过高是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者有效时间变短还是损坏不能用了?

视频介绍要求机器焊接以后在烧写,手工焊要求低于波峰焊温度260度,但是好像没听到明晰地说如果手工焊温度超过了是会损坏了不能再烧写使用了还是怎么地

我还想着拆下芯片用用呢,这下不就没戏了?能用那种带吹风的那种恒温电烙铁焊么?

网友:
焊接温度超过260度可能造成铁电存储器的数据丢失,不会造成贴点的损坏。
1 .所以在应用中,如果需要先烧写代码在上表贴机的话,就需要把温度控制在260以下。(一般情况下表贴机无铅焊接温度是230度)
2. 温度超过260度并不会造成铁电损坏,这个请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上的确定么?

这个封装也是纠结,能手工么?没用过这类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QFN的封装手工肯定是可以焊的,但是焊台稳定260度怕是搞不定,主要是烙铁头散热太快了

网友:
封装是QFN的,可以手工焊接,我就经常焊接QFN的封装。
这里分享下手工焊接的经验
1.  在焊接之前先给焊盘上一层锡,注意焊锡不要上的太厚,薄薄的上一层就是了
2.  给芯片焊盘上一道锡
3.  把芯片对其焊盘,热风枪调到240度吹
4.  焊接好后,用焊锡在芯片边上,用洛铁拖一片,利用焊锡的表面张力把多余的焊锡拉出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熟练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