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二阶高通有源滤波

楼主:
刚开始学proteus,搭了一个二阶有源高通电路, 同相端输入信号,没有滤波的话增益应该是2,加上滤波电路会衰减,可是不管怎么调整信号,都是有输出,完全不放大的。。。
真心不懂了,实验做的时候有放大,不知道哪里错了,求指点~~~~~~~~~~

网友:
那是你的信号源频率低了的原因,还在截止频率以内,就是说截止了。
做滤波器实验,最佳仪器是扫频仪而不是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要测的就是这个高通滤波的低截止频率啊,A0=2,计算出来F=60HZ左右,Av衰减到1.4,可是几百HZ也就和输入信号一样的幅度,怎么回事?

网友:
不解啊。。。来个人解答吧~~~~

网友:
Proteus不太好玩,是善哉型,用multisim,这个图是EWB5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