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f仿真器好用,但是couldn't find device 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芯片那块儿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查,又懂的朋友木有啊?求助@-@

网友:
没有连上目标芯片,
JTAG连接有问题或者目标板未供电

网友A:
我感觉也是jtag连接的有问题,但是用万用表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啊···高手能跟我说说还能怎么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是jtag连接的有问题,但是用万用表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啊···高手能跟我说说还能怎么查么?

先查连通性,然后测电平,基本就这两个方面了

网友:
IAR里设置好了吗?

网友:
基本是芯片坏了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后来换了芯片
你检查下RESET引脚和晶振   都不正常的话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
各种情况都遇到过,可能仿真器JTAG口有问题了,也有可能芯片复位问题,还有可能芯片坏了。哈哈哈,没少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