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烧到flash和烧到RAM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程序烧进flash和ram有什么区别   如何选择是烧进flash还是ram
为什么 我程序烧写成功后 按reset键后 程序 不能运行?

本人新手 求指导

网友:
烧进RAM后,断电的话程序就消失了。无法保存。好处是在RAM中调试程序可以减少FLASH擦写次数。延长芯片寿命。
烧进FLASH的话,程序一断电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