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倍频PLL设置错误

楼主:
我看到keil官方的缺省值是
LPC_SYSCON->SYSPLLCTRL    = 0x00000023;

网上帮助也说这个就是4倍,可是 ,如果是4倍的话应该是
100100 也就是 0x00000024;

0x00000023;应该是3倍,100011
所以我们的lpc1114缺省值只是在12*3=36mhz运行。

网友:
没错的,请仔细读user manual.

4:0 MSEL Feedback divider value. The division value M is the
       programmed MSEL value + 1.
       00000: Division ratio M = 1
       to
       11111: Division ratio M = 32.

0x23的后5bit 是00011, 10进制就是3, 3+1=4, 就是4倍了,你如果用0x24,那就是5倍了。